高速信号走线的板材选择问题

楼主(2018-04-02):
有没有大师帮忙解释个问题:
板子上走有10G的线板材最低标准需要选什么材料?
如果是6.25G呢?
普通的FR-4可以满足板上最高的速率是多少?

网友:
    查看供应商网站。

网友:
    我们用过普通的 只是走线不长

网友:
    这个10G是频率,这个频率是看工程师设计,我们板材只跟介电常数有关!比如罗杰斯4350的介电常数3.48

网友(2018-06-15):
    普通的就行,也有特殊材料的

网友:
    FR4中的IT180A应该是可以的,建议要求高的话用M6和rogers的板材,这些板材25G,50G都没问题,具体还是要看板材的datesheet上的参数。

网友(2018-07-30):
    板内的话走线不长一般FR408HR相似性能的就可以,这个一般建议5G以内,10G以内的TU-872S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