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c

楼主(2018-04-02):
    怎样使fpc更薄更软?谢谢。

网友A:
    更薄的板材,更软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薄的板材,更软的材料

    在layout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铺铜是网格还是实铜好?

网友:
    网格铜更好

网友:
    第一,更换板材。第二,减小铜厚。第三个,做网格铜或者不铺铜,也可以只单面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layout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铺铜是网格还是实铜好?

    没有哪个更好这一说的。对于很多信号来说,比如考虑地回流或是信号屏蔽,铺实铜对信号更好。   考虑弯折区域的柔软性的要求,那肯定网格铜好些

网友:
    如果不是单层FPC ,可以考虑在弯折区做air gap

网友:
    柔区尽量减少面积或分成两个柔带,可有效减少层数和韧性,即可更薄更软

网友(2019-04-24):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layout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铺铜是网格还是实铜好?

就电气性能来说,实铜更好;
就弯折性来说,网格铜更好。
取决于你软板使用的具体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