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分页自动生成方法求助!!!!

楼主(2018-04-02):
    各位大神,在orcad原理图中,不同页中的相同信号可以自动生成页码,如下图所示。请问在AD09中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上述功能吗?谢谢!!!!

网友A:
    AD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没有这个功能

那有没有哪位大神有相关的脚本啊  赐教一个 谢谢

网友A:
    需要自己后处理。。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自己后处理。。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