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外壳电阻测试仪电路请教?????

楼主(2018-04-02):
公司要做手机外壳电阻测试仪  怎么搭电路的  求教?

网友A:
大概多少欧姆? 这种绝缘的外壳等材料应该用高阻测试仪测,安捷伦有这样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多少欧姆? 这种绝缘的外壳等材料应该用高阻测试仪测,安捷伦有这样的仪器。

要测量金属外壳两点间电阻,大于1欧就不合格,用STM32 ADC采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7064-1-1.html     这两个是一个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