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充问题

楼主(2018-04-03):
    遇到一个难题,利用线性充电的项目,4.35v的电池,将CV点设置在4.325V,充电截止电流设置在150mA(已经降低了,原来是200mA),测试多台机器,总有部分机器过充到4.37V,交叉验证后发现跟主板走,暂时没有思路,

网友:
用什么充电IC,把这部份的图纸发出来看看,4.35V充电精度1%???
加我Q920708273相互交流下

网友A:
用什麼充電 IC? 可以提供IC型號或是規格書?
IC 精準度是1%? 還是其他? 。
IC 有沒有用電阻做分壓做偵測? 電阻的誤差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麼充電 IC? 可以提供IC型號或是規格書?
IC 精準度是1%? 還是其他? 。
IC 有沒有用電阻做分壓做偵測?  ...

目前确定平台的误差会达到±50mV,

楼主:
all,目前已经确认平台ADC的误差会达到±50mv,在软件上和硬件上无法控制,目前主要是电池的规格参数最大限制电压不清楚是typical还是max 值,需要继续确认。

网友:
充电IC都会有一定的充电完成误差,一般不会超过1%,做到0.5%的比较少

网友:
电压检测不准吧

网友:
充电不是应该交给电源管理I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