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能否替代锂电池?

楼主(2018-04-03):
    在100ma左右容量的锂电池,能否用超级电容来替代,有什么利弊?
配套硬件设计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电压点;
2、充放电倍数;
下面为某家品牌的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压点;
2、充放电倍数;
    下面为某家品牌的规格

    这个用在手机上的话容量太小了。

网友:
    行车记录仪上锂电池就不如超级电容安全。

网友:
    应用场合不一样超级电容充电器:

网友:
    如果锂电池只当后备电池使用的话,可以代替,如果锂电池用来续航的话,用超级电容来代替,其体积估计是锂电的n倍,试试才知道

网友:
    不可以,超级电容的能量密度太低

网友:
    超級電容和電池的差異

    Maxwell_Battery_vs_Ultracapacitor_Selling Guide.pdf

网友(2018-06-08):
    能量密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