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

楼主(2018-04-03):
    调试时电平转换电路会出现分压情况是怎么回事管子我用的是mbt3904的

网友A:
    首先Vbe导通时有导通电压,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流过BE极的电流肯定会流过R22。所以电流大小决定了R22上的压降大小。
可以改为MOS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Vbe导通时有导通电压,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流过BE极的电流肯定会流过R22。所以电流大小决定了R22 ...

这个电路的电平转换指的是5V TTL转2.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Vbe导通时有导通电压,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流过BE极的电流肯定会流过R22。所以电流大小决定了R22 ...

    这个现象应该是RXD那边的高电平5V,实际情况可能是4V左右导致的,换成MOS管确实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