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03):
使用pads9.5脚本导坐标,但是提示EXCEL无法粘贴数据,卸载了EXCEL用WPS也一样,有知道原因的兄弟吗?

网友:
用CAM PLUS吧

网友:
有点懵逼   为什么要这么操作?

网友:
应该是没设置好

网友(2018-05-11):
你直接把你的PADS的导出的坐标去掉。叫别人发一个你,你在加载进去就可以了,我有几个同事就是这样做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