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隔离采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8-04-04):
大家好!
现在在画一个电路(图中的电路板3),需要对两端的CAN总线做隔离,
首先想到用两个收发器对接的方式,但是网上说法是这样会导致总线自锁。
或者是收发器+加单片机之类的器件进行缓存操作,这个方案又太过复杂(增加电源,还要编程等)。

能不能推荐一个简单点的隔离方案或提供一下思路,最好是使用无源器件或者单器件,占用PCB面积尽量小的?

如图示意: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可以,缺点是比较贵。

网友:
    可以考虑光耦,甚至数字隔离器ADI公司iCoupler®技术系列的,比如ADuM1201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回答,最后决定采用在TXD和RXD侧隔离的方案了。

网友:
    学习,以后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