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IC选型

楼主(2018-04-04):
最近做一个pcb板子需要检测板子上的温度,我准备用一个temp sensor检测,通过iic传给cpu。
temp sensor准备用TMP431,还需要一个temp diode来检测模拟量,请问谁有用过这样的ic,麻烦推荐下,多谢!

网友:
规格书里不是有推荐2N3904或者2N3906吗?以前的案子用3906多一些。其实用TMP75都可以啦

网友:
temp diode是你自己命名的吧
要求不高NTC就可以测,更简单。

网友:
精度是多少?

楼主:
精度要求0.1°C

网友:
NTC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