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Type-D—出线问题

楼主(2018-04-04):
手册

HDMI-Type-D接口、肚子下面是禁止布线区,那这里面的两对差分对怎么扇出走线?
有谁做过,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A:
里的面焊盘好像不对啊

n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的面焊盘好像不对啊

那个红框是我画的keepout 示意图,不是焊盘。keepout 层没有打开。

网友:
打过孔出来啊

网友:
打孔换层出去即可!

网友:
画Type-C 16P的座 就是 打小孔拉出布线的。

网友:
    没办法只能打小孔

网友:
    那个红框是的keepout,要保持能向里面fanout一排孔。

网友:
    直接....從兩旁....走過去....!也行....!

网友(2018-05-24):
    过孔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