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能稳压吗

楼主(2018-04-04):
这个二极管能实现稳压作用吗

网友:
这是TVS管吧?

网友A:
这是TVS管,也应该用这个,没毛病。后面是5V,12V1A标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TVS管,也应该用这个,没毛病。后面是5V,12V1A标错了

規格書說是 Zener Diode 沒錯!

Zener Diode 可以防突波Surge)效果不如 Schottky Diode,而 Schottky Diode 的效果又不如 TVS Dio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規格書說是 Zener Diode 沒錯!

Zener Diode 可以防突波(Surge)效果不如 Schottky Diode,而 Schott ...

我错啦    我以为跟SMAJ系列的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口上的,不仅是用来稳压的,还有防电压突变的,用法是对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不是使用的时候串个电阻吗?这类电源后面直接并联的,不应该是稳压管。错误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規格書說是 Zener Diode 沒錯!

Zener Diode 可以防突波(Surge)效果不如 Schottky Diode,而 Schott ...

版主你发的这个手册最后一张图,差分电阻和调节电压,是什么意思,我上传不了图,点击上传啥都不显示。。

网友:
不能,没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規格書說是 Zener Diode 沒錯!

Zener Diode 可以防突波(Surge)效果不如 Schottky Diode,而 Schott ...

加这个管子是为了防止输入电压过高,烧掉电源IC,所以主要还是想实现稳压的功能。照版主所说,那就只能起到瞬态抑制作用,而不能起到稳压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而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TVS保护用的,用于钳位,不能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这个管子是为了防止输入电压过高,烧掉电源IC,所以主要还是想实现稳压的功能。照版主所说,那就只能起 ...

我們慣稱的「穩壓」,一般是指長時間能提供的穩定的電壓,就像電源「穩壓芯片」那樣。

這二極管 SMA 封裝只有 1W,以 5.6V 崩潰電壓來看,撐不到 200mA

所以,如果適配器電壓過高,二極管應該也撐不了多久。

但業界畢竟沒有明確定義這些名詞,所以︰

  • 說「防突波」,對!
  • 要說「鉗位」,也對!
  • 說是「」,還是對!
  • 硬說是「銷耗庫存」,搞不好真的對!
    ………
    ……

网友:
    目前自己设计的产品都会加一个TVS,防止瞬时脉冲对器件造成损害。

网友:
    Zener Diode 可以防突波(Surge)效果不如 Schottky Diode,而 Schottky Diode 的效果又不如 TVS Diode。

网友:
    没这么用过,最好是在12V那里加一个稳压二极管,防止输入电压的突变,这样后面也就不会出现电压突变问题了

网友:
    需要串联电阻啊
甚至可以通过好多工具进行在线计算,参考下述连接:
http://www.21ic.com/calculator/wenyaguanxianliu.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