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装16.5遇到问题

楼主(2018-04-05):
win10装16.5的中途报出下图错误,哪位见过呢?如何解决?急!!!

网友:
win10运行16.6正常使用

网友:
用16.6吧,阿狸狗一键安装,简单粗暴

网友:
win10 运行16.6 无问题。除非是系统安装的时候没安装全。

网友:
    我用的也是16.6,没有遇到过问题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忘记了怎么处理的了,你再装一下,然后破解过程一定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忘记了怎么处理的了,你再装一下,然后破解过程一定要注意

就是在第一步安装的时候出现的问题,试了好几次,都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第一步安装的时候出现的问题,试了好几次,都是同样的情况!

是不是以前安装过,最笨的方法就是换系统,建议使用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以前安装过,最笨的方法就是换系统,建议使用win7

以前没有安装过,新电脑新系统。后来换了WIN7,换了安装包,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安装过,新电脑新系统。后来换了WIN7,换了安装包,搞定了。

恭喜可以使用了

网友:
    安装介质出问题了,重新获取SPB系统后,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