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打开界面后,右上角的缩小放大关闭这三个键不见了。

楼主(2018-04-05):
    AD09 打开界面后,右上角的缩小放大关闭这三个键不见了。  如何找出来呢?

网友A:
    可能是你不小心开启了全屏模式,Alt+F5可以切换回来,也可以在view菜单里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不小心开启了全屏模式,Alt+F5可以切换回来,也可以在view菜单里找到。

    谢谢,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不小心开启了全屏模式,Alt+F5可以切换回来,也可以在view菜单里找到。

还想问下你,AD09的元件值参数如何居中呢?以前一直是用PADS的,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居中”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居中”是啥意思

    就是元件值在丝印的中间

网友A:
    元件值一般填在comment里,那么在PCB界面可以通过快捷键a+p或菜单Edit->Align->Position Component Text里的comment处设置。前提是要先选中目标元件,也可以全选。
    但是,有时候元件值是填在parameters里的,那么这个可能需要手动去调节,我没有找到自动调整的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值一般填在comment里,那么在PCB界面可以通过快捷键a+p或菜单Edit->Align->Position Component Text里 ...

    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元件值一般填在comment里,那么在PCB界面可以通过快捷键a+p或菜单Edit->Align->Position Component Text里 ...

按照你说的这个操作不成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这个操作有前提条件没??
我都是用“Shift+F”,然后在Autoposition中选择对齐的方式。实际上,只知道这个功能,还是手动调丝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这个操作不成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这个操作有前提条件没??
我都是用“Shift+F”,然后在A ...

前提是要先选中需要调整的元件。如果所有元件都要调整,则可以全选,选中了走线等其他对象也没有关系。
然后就可以在a+p或点击菜单,在弹出的Component Text position框里进行位置选择。

网友C(2018-06-29):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要先选中需要调整的元件。如果所有元件都要调整,则可以全选,选中了走线等其他对象也没有关系。
 ...

    你好,请问一下,我在win7系统上安装了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但是在使用的时候DXP-》Preferences选项无法打开,点击以后无响应,并且也不能操作其他按键,需要按一下ESC后才能操作其他。软件的兼容性,管理员权限都试过,多次卸载安装都试过,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不知道你有碰到过类似问题没,或者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我在win7系统上安装了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但是在使用的时候DXP-》Preferences ...

我在win7上用过winter09、AD17,都没有发生你描述的现象。
尝试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win7上用过winter09、AD17,都没有发生你描述的现象。
尝试换个版本试试。

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我先安装了 ad 09   然后安装了一个ad 16  有关系,但是我把 ad 16卸载,然后再卸载ad 09  然后重新安装ad09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每次在卸载完软件后还都清理了注册表信息,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当时在ad 09 和 ad 16都安装的时候  ad 16的preferences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我先安装了 ad 09   然后安装了一个ad 16  有关系,但是我把 ad 16卸载,然后再卸载ad 0 ...

这个回答不上来。如果是我的机子的话,我会把系统重装一下,装微软原版,再安装ad09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答不上来。如果是我的机子的话,我会把系统重装一下,装微软原版,再安装ad09试试。

    我刚才在网上找了一下,看到说卸载的时候有以下说法

    把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ltiumDesignerSummer09和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ltiumDesignerSummer09_Security两个隐藏目录删了试试

现在在试,不知道能成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