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2.3 3in1(Logic&Layout&Routing)精简版

楼主(2018-04-05):
..请注意:老话重提,避免回复过多的问题。
..XP系统已经不支持此软件了,如果你是XP系统,padsVX版本已经不支持WINDOWS XP系统了,请使用PADS9.5。

..PADS9.5安装在C盘:
http://pan.baidu.com/s/1sjLUw9Z

..PADS9.5安装在D盘:
http://pan.baidu.com/s/1kTm3czH

.如果没有安装微运行库软件VC++2013,将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VC++2013运行库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mh8oyJu

..PADSVX.2.3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vcya_wmC3PtTaIgYtSyA4g

安装卸载说明:
1. 卸载:删除开始\所有程序\PADS VX.2.3 ,
删除  "C:\ flexlm;C:\ mentorGraphics"
   注:C:\ flexlm文件我设置了隐藏,因怕使用者误删,如果需要删除,请打开隐藏功能再删。
2. 新装:按照(1. 卸载)的方法,删除后,即可以全新安装,已经过反复测试,OK
3. 修复:如果丢失了文件,可以进行修复安装,将会替换所有安装文件,恢复默认值!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喜欢完整版!

网友:
    可以放其他網盤嗎

网友A:
在win10下,logic,layout和router都启动的是layout,出错了吧

网友:
    终于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win10下,logic,layout和router都启动的是layout,出错了吧

2.2版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版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

    那要怎么解决啊?在其它系统下没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怎么解决啊?在其它系统下没试

win7、win10都试了,一样的,只能把文件拖到图标上,双击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win10都试了,一样的,只能把文件拖到图标上,双击是不行的

哎,看来只有装原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in10下,logic,layout和router都启动的是layout,出错了吧

我的Win10 64位系统下打开是正常的,没有发现都启动Lyout的问题,请重新更新系统看看。
我一直都是使用的这些系统,可能对你有帮助,拿走不谢。
http://twm000.bokee.com/newest/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Win10 64位系统下打开是正常的,没有发现都启动Lyout的问题,请重新更新系统看看。
我 ...

在没有安装过pads的系统上试试看,也许是因为安装过完整的pads后卸载再安装精简版就没问题呢?
我试了几台机,win7,win10都一样的结果,用快捷方式和双击文件都是打开layout的,你安装后的开始菜单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安装过pads的系统上试试看,也许是因为安装过完整的pads后卸载再安装精简版就没问题呢?
我试了几 ...

可能是因为安装过完整的pads后卸载,再安装精简版会出现这种情况。每次制作完成后,我都会使用全新的各类Windows 系统进行试装,均
没有发现打开只有Layout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Win10 64位系统下打开是正常的,没有发现都启动Lyout的问题,请重新更新系统看看。
我 ...

    我在虚拟机中再试试,虚拟机没安装过pa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因为安装过完整的pads后卸载,再安装精简版会出现这种情况。每次制作完成后,我都会使用全新的各类 ...

确实有问题,别不信。我在虚拟机中用win7 X64又装了一遍,这次是全新的系统。

网友:
楼主做个绿色版就好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Win10 64位系统下打开是正常的,没有发现都启动Lyout的问题,请重新更新系统看看。
我 ...

    是的,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2.2和2.3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2.2和2.3一样的问题。

    2.2有菜单显示问题,我现在还是用VX.1,折腾过2.0、2.2、2.3,分别不大。

网友(2018-05-11):
    maoyide - 能否再次開放聯結下載,謝謝

网友(2019-05-06):
    WIN10 64位装好闪退。

网友(2020-06-02):
    大佬,有新版本没?

网友(2020-09-16):
    win10 装好logic打开是pcb

网友:
    楼主失踪了,后续的2.4-2.7都没有再精简版了,挂念中......

网友(2021-03-01):
    感谢分享,非常实用

网友(2022-06-12):
    提示:子脚本使用了非数组变量。===》请问这个要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