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1电容焊盘设计

楼主(2018-04-08):
求教大神。

如下图所示,有两种电容拉线的设计方式,为了提高SMT良率,排版的空间足够大的情况下, 哪种设计方式比较好?
1. 是两端拉线还是左右拉线?                   2. 如下焊盘尺寸的设计参数是否合理?
焊盘 250*350um,焊盘间距225um
镀金开窗350*450um

网友:
从应用原理上来讲,电阻电感两端拉线,电容左右拉线,比如兀形电路。当然,这都是与实际应用情况相关的。在生产上,只要间距宽度符合工厂工艺工求,这两种并无什么区别。如果空间足够,应该是优先考虑应用,生产不成问题。

网友(2018-06-08):
理论上两端拉线更利于生产

网友:
    要是板上0201的元件多   这样弄很累人的。还是十字链接好

网友(2018-10-23):
生产上来说两端拉线更好,但是设计上很难实现,设计上反而左右拉线更平常,电容作用也更好。总的来说,两种都行。

网友(2019-05-08):
拉线看起来好别扭

网友(2019-10-30):
电容地用全连接,另外一个焊盘出线看离源端怎么近就怎么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