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Graphics Xpedition Enterprise VX.2.3 创建symbol出错

楼主(2018-04-08):
刚下载安装mentor Graphics xpedition Enterprise VX.2.3,系统WINDOW10
中心库流程:Design Capture/Xpedition Layout
创建创建symbol出错,请大虾回复,谢谢!

网友A:
详细描述一下创建symbol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描述一下创建symbol流程

在SYMBOL下新建分区,在分区下新建SMYMBOL名称就弹出图片对话框。
在V2.2中未出现此异常

网友B:
你的library是直接打开的,还是从layout的接口调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library是直接打开的,还是从layout的接口调用的呢?

是直接在中心库那里打开的

楼主:
期待问题的解决!
本来想尝鲜,体验一下!
如没有解决的方法,只能遗憾卸载软件了!

楼主:
在XDX/Xpedition Layout流程界面下,体验较之前的初步感受较良好!
不知XDC/Xpedition Layout流程界面的体验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