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负半周信号肖顶

楼主(2018-04-08):
用了NMOS管做静音电路,信号在3V Vrms  1K正玄波时负半周出现肖顶,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吗? file:///C:\Users\yzplp\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15965851\QQ\WinTemp\RichOle\_PHYJM5O6_12M~{NP(HB%UT.png

网友:
應該是 SI2316DS 體二極管Body Diode)造成的,可改用 JFET 串接在輸出上,用截斷音源的方式。

网友:
你觉得关的住???没有电压怎么能关的住啊~~~

网友:
NMOS管真不能忽视体二极管

网友:
换成三极管就OK了,MOS管因为有体2极管,

网友:
改为串接在音频信号上

网友A:
@yzplp: 这个设计真不怎么样,恕我直言,问题不少:
1. 用MOSFET在声音末端拉断方法不可取,除了你发现的二极管漏电之外,也容易产生噪音;
2. MOSFET没有放门级电阻置低,而4.7k电阻完全多余,你的n-FET设计象NPN三极管;
3. 用普通的放大器做功放;
4. 采用正负电压驱动放大器。
改进建议:
1. MOSFET 控制放大器电压源;
2. 改进MOSFET设计;
3. 用音频放大器做功放;
4. 用rail to rail 功放,单电源,放大器输入+接Vref, 输入输出都采用AC耦合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yzplp: 这个设计真不怎么样,恕我直言,问题不少:
1. 用MOSFET在声音末端拉断方法不可取,除了你发现的 ...

来一个电路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yzplp: 这个设计真不怎么样,恕我直言,问题不少:
1. 用MOSFET在声音末端拉断方法不可取,除了你发现的 ...

2.设计之初是用的NPN三极管,由于导通后内阻比NMOS大,所以用了NMOS管。
3.这个不是做的功放,就是DAC输出低通后,gain 一比一  跟随输出。
a.正负电源有作控制,由于机器有电源开关。开关机的时候会有POP音,所以加了个简单的静音,之前有用过MOS管串接断开,控制起来就麻烦点。
b.改进MOSFET设计?有什么好的方法,还请指教或有什么好的掉电静音电路学习下。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改用磁簧繼電器Reed Relay)落地如何?

网友:
  • JFET 或兩顆背對背 MOS 管串在路徑上,做截斷音源用。
  • 模擬開關Analog Switch),做截斷音源用。
  • 固態繼電器SSR : Solid State Rely),做截斷音源用。

你的訊號有正負半周,所以用 NPN 落地或串單一 MOS 管,我耽心都會有問題,因為二極管永遠有一個方向會導通。

网友A:
超級狗 发表于 2018-4-10 09:12JFET 或兩顆背對背 MOS 管串在路徑上,做截斷音源用。模擬開關(Analog Switch),做截斷音源用 ...

JFET不可取,内阻太大,不过如果楼主不考虑价钱和大小,也未尝不可;
模拟开关能处理负电压吗?上一份狗粮吧;
继电器我也想过,就是开关的时候有声音,如果楼主都说为了消除开关电源的声音而加的开关,你放继电器不就又多了一个噪声源吗?
总结以上,我还是觉得mute控制放大器电源会比较好,如果v+,v-都是一个源出来,简单控制那个源就可以,否则,可以在v+接p-FET,v-接n-FET这样控制。

热心人!: 5.0
我們算是互相吐槽嗎?>_<|||
热心人!: 5
上班地點封鎖上床。>_<!!!

网友:
模拟开关能处理负电压吗?上一份狗粮吧

哈!哈!有音頻Audio)專用的模擬開關Analog Switch),不過也貴就是。

磁簧繼電器Reed Relay)的聲音很小,這個噪聲影響就看和樓主的 Pop Noise 比較有多大的差別。

固態繼電器SSR : Solid State Relay)沒有聲音。

導通電阻RON)的問題,樓主原理圖上串的 300 歐姆就夠拿來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JFET不可取,内阻太大,不过如果楼主不考虑价钱和大小,也未尝不可;
模拟开关能处理负电压吗?上一份狗 ...

控制運放電源可能還是有 Pop Noise,之前看過一些技術文檔,Pop Noise 主要來自訊號源的直流偏置DC Offset)。

突然出現的直流偏置DC Offset),通過電容會形成一道尖刺Spike),喇叭因此會出現一聲爆音Pop Noise)。

開關運放電源的做法,樓主還是要試一下,不一定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JFET不可取,内阻太大,不过如果楼主不考虑价钱和大小,也未尝不可;
模拟开关能处理负电压吗?上一份狗 ...

菜英文補救教學

多年前研究時只有好孩子Fairchild)半導體有賣,當時代理商還拜託我不要用。

今日網搜發現有更多型號,可喜可賀。

能過交流AC)訊號擬開關Analog Switch),洋文叫 Analog Switch with Negative Swing負向擺幅

网友:
引用 楼主:
2.设计之初是用的NPN三极管,由于导通后内阻比NMOS大,所以用了NMOS管。
3.这个不是做的功放,就是DAC输 ...

我說的幾種方式都有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2.设计之初是用的NPN三极管,由于导通后内阻比NMOS大,所以用了NMOS管。
3.这个不是做的功放,就是DAC输 ...

像不像樓主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