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 XP系统安装MENTOR VX2.2和VX2.3出错

楼主(2018-04-09):
在WINDOWS XP系统下,分别安装mentor VX2.2和VX2.3出错,如图片所示:
安装MENTOR VX1.1未有此异常。

网友:
系统不兼容吧

网友A:
VX.2.3 不再支持XP
Windows 10 x86/x64
Windows 7 x86/x64
Windows 8.1 x86/x64
Windows Server 2012 R2 x64
Windows Server 2012 x64
Windows Server 2016 x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VX.2.3 不再支持XP
Windows 10 x86/x64
Windows 7 x86/x64

请问:
WINDOWS xp支持MENTOR VX的终极版本是多少?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WINDOWS xp支持MENTOR VX的终极版本是多少?
谢谢!

EE795  到VX系列就都不支持XP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WINDOWS xp支持MENTOR VX的终极版本是多少?
谢谢!

WINDOWS XP 能支持的最终版本是VX.1.2

网友:
VX.1.2 system requirements

网友(2018-05-13):
这个时候,还有朋友在用XP呀,一键重装系统,WIN7值得你拥有!

网友:
2004朋友,VX2.3在哪里可以下载,我只有VX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