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测试时的下拉问题

楼主(2018-04-09):
在进行ESD测试时,USB接口ID pin在每枪都会被下拉到地,之前推测可能与TVS管相关,但是去掉TVS管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下拉到地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测试的时候如果ESD设备和示波器共地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下拉)

热心人!: 5.0
打正電壓還是負電壓?@_@
热心人!: 5
掛著示波器打,沒搭配高壓探棒,你不怕示波器往生喔~>_<!!!

网友A:
贴个原理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B:
ID PIN般都是有个上拉电阻增强上拉能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 PIN般都是有个上拉电阻增强上拉能功能吧?

主要想了解下下拉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原理图上来看看吧

原理图应该是BB端USB接口直通,没有其余电路,

网友:
还真不知道

网友:
还真不知奥

网友:
    esd 测试的时,静电枪电荷到达USB的接口ID pin后会通过GND形成回路,所以会下拉到地

网友:
    应该没理由,就以一个普通IO口接个10K上拉电阻来说都没理由能用静电打下来,除非电路设计不合理

楼主:
    目前已经确认是静电打入时造成芯片的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