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设计

楼主(2018-04-09):
    请各位帮助看看,图中的天线设计是否合理,在调节距离时,只能达到20m左右。
    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2018-05-14):
    有大神给说一下吗

网友:
    PCB天线的没有见过这样做的。

网友A:
    这是什么东东的天线?

网友:
    天线长度是多少,信号波长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2018-06-21):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东东的天线?

汽车上控制器的接收,设计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