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ance原理图与allergo16.5 PCB交互布局问题

楼主(2018-04-09):
请教下大家,candance原理图与allergo16.5 PCB交互布局,除了在原理图勾选“intertool communication”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早先还可以交互布局,现在就无法实现。
同时再问下,交互布局是否只有原理图选中器件后可以在PCB选中,但是PCB选中无法跳到原理图对应的器件位置?

网友A:
PCB中需要先点击高亮命令才能跳到原理图对应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中需要先点击高亮命令才能跳到原理图对应的位置。

试了下,貌似没效果。难道是我软件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是因为你的DSN或者BRD文件名有空格,所以无法实现,你检查一下文件名,删除就好了。

网友:
    好久没有用了,来温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