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板压合问题

楼主(2018-04-09):
业内制作高层板需要用到多次压合吗?业内一次压合一般最多可做多少层板?

网友:
楼主,要看你的是几层板才知道要压合几次

楼主:
我是想知道一次压合最高能做多少层板,
当层数过高时,是否会选择二次压合来制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一次压合最高能做多少层板,
当层数过高时,是否会选择二次压合来制板

看板厚,6。0mm左右

网友:
    我的理解,两个core板一次压合最多可做4层板

网友:
    只要没有埋盲孔,多层板是可以选择一次压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