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allegro 3d图?

楼主(2018-04-10):
我tm看了半天,以为是个3d视角,心想allegro在拉线状态下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怎么allegro按住鼠标中建移动方向的时候PCB与所拖动方向一致,大家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3D显示开多少显示多少,不开不显示,要想逼真还得3D库做的好

网友:
    不就是块梯形外边的板吗,从元件丝印框上都能对比看出来,哪有3D?

网友:
把 Dynamic Layer Visibilty 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