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8-04-10):
关于过孔你们是怎么确认建模参数的?

网友:
    为什么是matlab?

网友(2018-07-29):
    过孔模型和板子的材料和层数,铜皮的厚度 等等有关系。一般用电磁场求解器如hfss, ansys, Agilent ADS 等计算出S parameters, 再进行建模处理。

网友:
    同1楼,为什么使用matlab来对过孔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