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一个allegro导入logo的工具及教程

楼主(2018-04-10):
系统:win7 32bit
allegro 16.6
需要导入公司logo,求工具及方法

肯请各位EDA大牛相助!

网友:
    dxf 导入。其它等等

网友A:
    做一个mechanical  symbols,  手动放进去。

网友B:
    首先需要一个你们公司的LOGO,后缀PLT文件。然后在File→Import→IPF→选择你的PLT文件即可

网友C:
    16.6已经自带导入LOGO图片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6已经自带导入LOGO图片功能了!

    哪里

楼主:
是正版才有吗?还是破解版也行?我装的16.6,但是为什么在.dra文件编辑的时候没有这个Import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mechanical  symbols,  手动放进去。

    谢谢,有没有教程性的东西?因为LOGO是图片,需要先导入allegro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需要一个你们公司的LOGO,后缀PLT文件。然后在File→Import→IPF→选择你的PLT文件即可

看上去似乎可行,把BMP或者其它图片格式转成PLT平面图片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上去似乎可行,把BMP或者其它图片格式转成PLT平面图片就行了吧?

    是的。具体用一个什么小工具,去百度搜索一下。我之前弄过,时间久远,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正版才有吗?还是破解版也行?我装的16.6,但是为什么在.dra文件编辑的时候没有这个Import选项?

请打最新的S105之类的补丁,可能是从六十几号补丁开始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具体用一个什么小工具,去百度搜索一下。我之前弄过,时间久远,有点记不清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打最新的S105之类的补丁,可能是从六十几号补丁开始有的吧。

谢谢,我先下个补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教程性的东西?因为LOGO是图片,需要先导入allegro才行吧

    具体我要问一下我们做封装的工程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下个补丁试试

去打个最新的补丁就有了,新的补丁更新了很多功能。也可以灵活使用skill工具,skill是最方便的!

网友E:
我用WINDOWS自带画图画了一个,导入发现是空心的,怎么办。而且大小是按什么逻辑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用WINDOWS自带画图画了一个,导入发现是空心的,怎么办。而且大小是按什么逻辑控制的?

图片格式是有要求的,必须是单色位图的bmp格式图片,你可以使用电脑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打开图片,然后另存为单色位图的bmp格式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片格式是有要求的,必须是单色位图的bmp格式图片,你可以使用电脑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打开图片,然后另 ...

你看看 我随便写几个字母 单色BMP的  还是空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 我随便写几个字母 单色BMP的  还是空心

什么空心

网友:
365skill可以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空心

丝印是空心

网友F:
网站里面的skill啊。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站里面的skill啊。非常好用。

能给个指定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指定链接吗

本网站,EDA工具箱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把LOGO转成单色图再转成.PLT格式再导入进去File→Import→IPF

网友:
    LOGO的话还是做成封装在调进去吧,直接调进去移动不方便,有的时候还掉不进去。

网友(2020-06-23):
引用 网友C:
0.0

    您好!

    请教下我用此方法在封装中导入的时候没有成功,提示没有model.md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