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修改后更新PCB时如何删除已有的PCB当中的布线

楼主(2018-04-10):
问题如题。

网友A:
更新过程中,它是没有能力去自动删除走线的。
你可以在更新前或更新后,使用tools->un-route(AD17是Route->un-route,AD18没用过。)进行删除。
如果是AD17,还可以点选一条待删走线,再按tab键,则会选中该走线所在层所有与之相连的走线,再按一次,其他层上与之相连的走线、过孔等也会被选中,Delet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过程中,它是没有能力去自动删除走线的。
你可以在更新前或更新后,使用tools->un-route(AD17是Route ...

板子比较庞大。原理图更新后很多器件去掉,又加了新的很多元器件。PCB更新后很多无用的线没有删除。如你所说的方式肯定是没办法的办法。我就想问问看还有没有快捷的方式。

楼主:
刚刚灵机一动想到办法了,用筛选的方式按照每层把更新后没有net的线选择删除即可。很快。

网友:
我刚准备说查找相似对象的,结果发现机智的楼主已经解决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