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 7343和3528 兼容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11):
目前想做7343和3528的兼容封装, 两者尺寸差异有点大,
  1,单纯的做焊盘加长做梯形焊盘 担心会影响贴片。比如对7343器件而言担心肚皮下会有锡珠。
  2,第二个想法是做四个PAD,7343和3528分别独立开来,分别开刚网上锡。这样的话就需要削掉焊盘做阻焊桥,同样也不太合适。
    请工艺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3528和7343把两个不同尺寸的封装做成一个封装来兼容,焊盘中间位置可以做丝印隔离.在SMT贴板时不会出现有锡珠现象.钢网还是按照兼容封装焊盘尺寸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28和7343把两个不同尺寸的封装做成一个封装来兼容,焊盘中间位置可以做丝印隔离.在SMT贴板时不会出现有锡 ...

丝印污了PAD不太好。我考虑直接将PAD加长,然后做个梯形的PAD,后面打板贴片试试看效果。

网友(2018-05-17):
完全可以按你想法去做,《《

锡珠什么的,SMT可以在开钢网时候去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