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用的芯片管脚一般怎么接?

楼主(2018-04-11):
大规模芯片都集成了很多功能模块,但是在实际的电路设计中不可能把芯片所有的功能模块(或者说接口)全部用上,因此总会有或多或少的管脚会“用不上”,那这些未用的管脚一般怎么处理呢?
管脚一般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1)input 输入;
2)output 输出;
3)Bidirectional 输入/输出
4)power 电源地

于输出管脚Output pin,除非芯片有特殊说明和要求之外,都是可以直接悬空处理的;
既是输出又是输入的Bidirectional,一般这一类管脚通常就当做输出管脚来看待即可;
input 对照器件手册里说明的设置:
1)时钟输入类功能的管脚,不用时直接接地处理或者通过一个下拉电阻接地,防止管脚受到干扰影响芯片正常运行;
2)一些使能控制类的管脚,如果不使用,最好上下拉到一个固定的功能触发电平,让管脚有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平输入;
3)对于硬件配置类功能的管脚,不用时也需要固定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当然大多数的芯片内部一般都有默认的上下拉匹配,也可以选择悬空处理,但是如果是比较敏感的信号的话,外部一个强制的上下拉会可靠很多;
4)对个别管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最好把上下拉电阻都预留,调试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表现来选择是上拉还是下拉;

各位大神们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全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不用的脚,没特殊说明的,你悬空就好了

网友:
很全面了。
出于“安全”考虑(防止出现疑难杂症),尽量将不用的管脚通过软件将Bidirectional管脚配置成输出功能,然后悬空。防止静电或EMI引起的程序紊乱。

网友:
    没特殊要求,就悬空好了

网友:
    双路或者多路运放 不用的同相或者反相管脚必须接地!

网友:
    你这不太详细,请再细划

网友:
    就不接呗,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