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 软件中铺铜中铜皮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8-04-11):
各位大神:

我最近换了一个AD软件版本,结果发现铺铜的界面和之前用的不一样,之前用的14.3 ,铺铜时,有一个选项叫做 is poured , 如果把这个勾选上,那么铜皮会只显示外框 ;现在这个版本是14.2 ,铜皮就没有这个选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 shelved polygon的选项,这个命令用了之后,铜皮就完全看不见了,只能在polygon manager里边restore ,我现在的需求是,还是能够像以前一样,只是看见铜的外框,然后需要的时候repour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命令可以实现呢?

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试试Ctrl+D里面polygon的草图模式。
菜单是Design->board layers & colors,里面的show/h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