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问题关于Skill如何获取Cline的中点坐标

楼主(2018-04-11):
求助个问题关于skill如何获取Cline的中点坐标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也太笼统了
    你应该是要获取line和arc类型的,clineseg的中心点吧?
    line类型的,seg->startEnd,起始点坐标值相加除以2就是中点坐标
    arc类型的,seg->xy是圆心坐标,seg->startEnd是起始点坐标,求得圆弧的圆心角,利用axlGeoRotatePt旋转一半的角度,获取中点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也太笼统了
    你应该是要获取line和arc类型的,clineseg的中心点吧?
    line类型的,seg->startE ...

    对就是这个意思,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也太笼统了
    你应该是要获取line和arc类型的,clineseg的中心点吧?
    line类型的,seg->startE ...

    顺便再问个问题,value->startEnd后,这不有两个点的坐标吗,如何分别获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再问个问题,value->startEnd后,这不有两个点的坐标吗,如何分别获取呢

    llx = caar(startEnd);左下角的横坐标值
    lly = cadar(startEnd);左下角的纵坐标值
    urx = caadr(startEnd);右上角的横坐标值
    ury = cadadr(startEnd);右上角的纵坐标值

    或者
    llx = xCoord(lowerLeft(startEnd));左下角的横坐标值
    lly = yCoord(lowerLeft(startEnd));左下角的纵坐标值
    urx = xCoord(upperRight(startEnd));右上角的横坐标值
    ury = yCoord(upperRight(startEnd));右上角的纵坐标值

    如果能记住,用上面的更简洁
    下面的代码意思很明确,更容易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lx = caar(startEnd);左下角的横坐标值
    lly = cadar(startEnd);左下角的纵坐标值
    urx = caadr(startEn ...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18-07-03):
    没看懂想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