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 显示问题

楼主(2018-04-11):
       请问我的动态铜皮怎么显示与静态铜皮差不多了,按正常动态铜皮不是半透明显示的吗,也是栅格状的。是哪里设置问题吗,我16.6的,左边动态铜皮,右边是静态的

网友:
    覆铜栅格修改下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打开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 =》Opengl ,然后将下图的选项勾除,最后重新打开allegro,
    这样不仅改变了shape的状态,还能将net name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