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差分对走线无法完成

楼主(2018-04-12):
如图 不知道啥原因了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尴尬啊

网友:
可能间距规则有冲突吧,我之前也遇见过,还碰见过拉差分信号只能拉出来一根线的情况。我的解决办法是先走到最接近PAD的地方,再用手动连接单根信号的方法把剩余的部分走完,存在间距问题可以在Router里面把DRC打开手动推挤一下单端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你们差分走线,都是设置好规则的么? 两根一起走,还是拉完一根再拉另一根?

网友:
安全规则没设置好

网友:
这种垃圾软件 还指望有这功能  , 怕是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不说远的9.0到VX2.X  几乎没有一点改善

网友:
    确实很垃圾

网友A:
    违反规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违反规则了

    谢谢后来找到原因了

网友(2018-12-11):
    1、从芯片拉出有没有问题,要看是否符合规则?
    2、差分最后一般需要切换单根走向的?
    3、log显示规则犯规,线宽距离;请认真排除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