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破解问题

楼主(2018-04-12):
    各位大神好,最近破解allegro16.6出现如下图片错误,有人遇到过吗?之前破解都没有遇到过,还希望知道的大神帮忙解答下,万分感谢!!!

    说明:win10系统    在运行toolspubkey.bat出现的图片错误。

网友:
    兼容模式试下可以不?

网友:
    这个破解程序有问题,之前我上班地方电脑上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试过好多次破解都是不行。个人猜测因为之前用这个电脑的同事是用吴川斌的那个什么阿里狗一键安装装的软件,可能导致电脑有些什么问题。你可以试下用他的那个一键安装的软件修复下License,或者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2020-10-0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