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感应手指电容 的贴纸是什么?

楼主(2018-04-12):
请教大家,如下图,触控外壳拆下,发现里面有个贴纸,用于感应手指的电容,这贴纸叫什么名字?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用導電織布當電極Electrode)。^_^

网友A:
看起來像金屬織布,用電錶量一下會不會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金屬織布,用電錶量一下會不會導電。

果真是金属,谢谢版主大叔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大叔」………>_<|||

网友:
金属导电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