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带宽选择

楼主(2018-04-12):
    开发RK3399 全志A64这类上Ghz的主板,示波器带宽选多少合适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跟你要量什麼東西有關!^_^

网友:
    有个简单的经验法则是示波器带宽要是你测量信号频率的5倍,不过如果你真要好好量测上GHz的信号,没个高端示波器估计是不行的,有高端示波器可能还得搭配一些高端探棒才可以,总之成本应该不低。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www.sohu.com/a/169362808_99967545

    li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www.sohu.com/a/169362808_99967545

好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www.sohu.com/a/169362808_99967545

    好文章,多谢多谢

网友B:
    跟主频关系不大,主要看你要观测啥io,看io的带宽

网友:
    数字示波器,示波器和探头的带宽应该至少是待测信号带宽的3-5倍,低速总线及协议分析、抖动、电源纹波普通几十M到200M带宽就够了,你说这类CPU一般都有HDMI 、DDR、USB、Ethernet、SATA等高速信号, 比如你想测眼图,带宽恐怕得几个GHz的了,做研发用的话,给个笼统的参考带宽:500M-1GHz,如果要细看的话要看脉冲上升沿时间、幅度失真、振铃丢失,再在测量精度与价格上取舍,本身1GHz 2GHzd的价格就很昂贵了。品牌有力科、安捷伦、泰克。

网友:
    好文齐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主频关系不大,主要看你要观测啥io,看io的带宽

要求测量准确的话,还是要看信号上升沿时间,也是信号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