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7628+MT7612E+RK3399

楼主(2018-04-12):
有谁有MT7628+MT7612的资料,请问他们之间用什么通信的呢?
    如果再加一个ARM芯片,全志A64或者RK3399之类的芯片,他们之间 用什么通信方式比较合适?网络?USB?PCIe?

网友:
    MT7628本来就有MIPS的CPU,为啥还加ARM芯片?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一定是有陰謀的!^_^

网友A:
    • 有谁有 MT7628 + MT7612 的资料,请问他们之间用什么通信的呢?
      批西哀醫PCIe)!MT7612 只有西哀醫PCIe)。
    • 如果再加一个 ARM 芯片,全志 A64 或者 RK3399 之类的芯片,他们之间 用什么通信方式比较合适?网络?USB?PCIe?
如果你不想多花錢就用 USB
RK3399 的 PCIe  可以扮演 RootEnd Point 的角色,是可以和 MT7612 一起用西哀醫PCIe)接到 MT7628,但你需要多加一顆西哀醫開關PCIe Switch)做並接
      另外一個考量是不知道樓主的應用,兩個西哀醫PCIe)裝置,共用一個西哀醫PCIe)接口,如果資料量很大的時候,是有可能造成延遲或壅塞的。

    liy

网友(点评):
最近没看到狗哥,消失了,还是被关禁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有谁有 MT7628 + MT7612 的资料,请问他们之间用什么通信的呢?
批西哀醫(PCIe)!MT7612 只有批西 ...
  •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骇客H3的产品,WiFi路由+一个强大的应用处理器做家庭智能网关

网友:
    这种性能要求一般的话找SDIO的wifi网卡,性能要求高的话才会用PCIe的,PCIe的挺占资源,RTL8192ER就是PCIe接口的。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2024-12-13):
    学习了,正好想做一个4G路由

网友:
    这个看起来确实比较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