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Q3D还是HFSS比较适合做参数提取

楼主(2018-04-13):
内存颗粒,尺寸大概10*10mm。  频率3200MHz,需要提前封装IC载板的参数RLC和s参数。

由于频率3200MHz对应的波长约0.1m。接近颗粒的尺寸,据说Q3D提取参数时,对于器件尺寸接近波长的不适用?
是否需要是用HFSS来做参数提前?

网友A(2019-03-28):
两个软件都去提下,对比一下结果不就明了了。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A:
    两个软件都去提下,对比一下结果不就明了了。

你说的轻巧,,一个软件弄明白就不容易了,别说两个都没啥资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