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哪位大神有AD9转allegro封装,可自动添加缺失的Paste Pad和Sold Pad信息SKILL

楼主(2018-04-13):
我将AD9的封装库转换成allegro的封装库,转换成功后器件封装焊盘信息缺失Paste Pad和Sold Pad,各位编写过运用skill自动添加功能的可否分享一下,在此谢过啦!

楼主:
我使用的工具版本分别是PADS 9.0和allegro 16.6,转换后在allegro 16.6中各焊盘封装的Paste Pad和Sold Pad信息,确实是缺失的,需要重新添加才行,莫非有其他方法?烦请高人指导!

网友:
ad直接导入allegro 166

楼主:
ad直接导入allegro 166?使用专用工具么?是否方便说明下具体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直接导入allegro 166?使用专用工具么?是否方便说明下具体操作呢?

16.6新补丁里面已经更新了导入AD的功能,可以直接导入AD格式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新补丁里面已经更新了导入AD的功能,可以直接导入AD格式的PCB

具体哪个版本以上呢,可否指导一下?我现在的补丁是081版本,貌似不具备此功能,要升到090以上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哪个版本以上呢,可否指导一下?我现在的补丁是081版本,貌似不具备此功能,要升到090以上才行么?

0.0

楼主:
好的,收到,多谢指导!稍后看看我的那个版本(Hotfix——SPB 16.6 .089)有没有该项功能,没有我去网上再找个高版本的补丁重新打一下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完美解决,非常感谢,跟着高手少走弯路哈,多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完美解决,非常感谢,跟着高手少走弯路哈,多谢指导!

楼主是AD转allegro还是PADS转allegro呢?
我PADS9.5封装转allegro也出现同样问题,可否告知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收到,多谢指导!稍后看看我的那个版本(Hotfix——SPB 16.6 .089)有没有该项功能,没有我去网上 ...

需要打最新的补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AD转allegro还是PADS转allegro呢?
我PADS9.5封装转allegro也出现同样问题,可否告知具体解决方法 ...

您看一下楼上的图片,我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转Allegro16.6,PADS我没试验过,你可以按照上图大神给出指导发方法试验一下,导入的时候选择PADS,应该没有问题就是转换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一下楼上的图片,我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转Allegro16.6,PADS我没试验过,你可以按照上图大神 ...

不知怎么肥四,我看不了大神发的图

网友B:
晕,原来我等级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原来我等级太低····

那咋办,要不你给个邮箱之类的,然后我发给你,你自己操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咋办,要不你给个邮箱之类的,然后我发给你,你自己操作下!

1657800588@qq.com 发我QQ邮箱吧,太感谢了,哥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原来我等级太低····

PADS的不行可以发过来帮你用工具跑一下就OK了!

网友C:
    此功能是Allegro 16.6的升级那个版本?

楼主(2018-05-13):
引用 网友C:
    此功能是Allegro 16.6的升级那个版本?

    具体从哪个版本喀什具备这功能我个人不太清楚哈,不过我用的版本是.081的补丁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DS的不行可以发过来帮你用工具跑一下就OK了!

    我转的是封装库,请问你用的什么工具呢?发封装库可以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转的是封装库,请问你用的什么工具呢?发封装库可以跑吗?

你转的时候将封装放到PCB上,然后将PCB转过去就可以了,跑焊盘需要在PCB上跑,跑一下整板得封装焊盘就OK了,然后再导出封装库跑库得refdes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转的时候将封装放到PCB上,然后将PCB转过去就可以了,跑焊盘需要在PCB上跑,跑一下整板得封装焊盘就OK ...

    明白了,多谢大神,顺便问问大神用的是哪个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