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电路如何做?

楼主(2018-04-13):
    目前遇到这样一个设计:
        电源适配器是24V,需要给24V打印机供电,也要通过DCDC降压成12V给主板、屏供电。
       该 如何设计电源电路呢(怕打印机打印的时候会影响DCDC的输出电压),该如何设计电源电路呢?

楼主:
    求大佬支援下

网友A:
    1,确定下打印机工作电流,保证适配器输入功率足够满足两路负载的;
2,由于是加了DC/DC隔离,只要选型合理,做好滤波、保护,理论来说影响输出电压不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确定下打印机工作电流,保证适配器输入功率足够满足两路负载的;
    2,由于是加了DC/DC隔离,只要选型合理 ...

谁说DCDC是隔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说DCDC是隔离

    我这里表述可能有误,是有DC/DC隔开不是直接供电, 不是你想说的隔离式DC/DC、非隔离式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表述可能有误,是有DC/DC隔开不是直接供电, 不是你想说的隔离式DC/DC、非隔离式DC/DC

大佬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隔离式DCDC吗。。24V转12 至少3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隔离式DCDC吗。。24V转12 至少3A的

以下几点供参考,
确认要隔离吗?还是仅仅考虑打印机对后级电源的影响?
    还有,你说的影响是指输出电压波动吗?说实话,这个与你用的dcdc拓扑是否隔离没什么必然联系。
最后,如果你用隔离方案,成本先不说。隔离的方案与非隔离方案对设计者能力要求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几点供参考,
    确认要隔离吗?还是仅仅考虑打印机对后级电源的影响?
    还有,你说的影响是指输出电压 ...

确认要隔离吗?还是仅仅考虑打印机对后级电源的影响?==就是担心打印机对后级电源的影响,所以再想是不是要隔离
还有,你说的影响是指输出电压波动吗?说实话,这个与你用的dcdc拓扑是否隔离没什么必然联系。
最后,如果你用隔离方案,成本先不说。隔离的方案与非隔离方案对设计者能力要求差别很大。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要隔离吗?还是仅仅考虑打印机对后级电源的影响?==就是担心打印机对后级电源的影响, ...

电源用隔离方案一般有两点考虑:
1.安规要求;
    2.输入输出压差大,输出电流大,buck拓扑不好做。

网友:
    用MP1584en做24v到12v的DCDC电路,工作电流最大3A,应能满足要求。如果想偷懒,上淘宝有现成的模块,接上线就能用。

网友:
    1、首先考虑电源功率降额设计,
2、然后看看后续12V电源对电源的要求,需不需要隔离,后边有显示屏,建议隔离。
3、做好电源保护,和滤波电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