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铜皮显示问题

楼主(2018-04-14):
    哪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的16.6用着用着,动态铜皮就也成栅格显示了,如下图左示,左边是动态铜皮,右边是静态铜皮。

网友:
    看着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看着挺别妞的,动态铜皮怎么能变回原来的半透明状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挺别妞的,动态铜皮怎么能变回原来的半透明状哈

把图片那个钩去掉,然后重启allegro即可,开启这个会比较卡!

网友:
    不是只有静态铜皮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