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PDF问题

楼主(2018-04-14):
    在论坛上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8&highlight=PDF找到智能PDF导出办法,实验成功但发现一个问题;
网络追踪跳转不准,这个怎么精确设置有什么办法,求大神指导!

    按分页符属性跳转,只能跳转到哪一页没具体位置还需要找

    按分页符属性跳转,只能跳转到哪一页没具体位置还需要找

网友:
    我也一直在疑惑

网友:
    我用福昕PDF,这个也可以吗?

网友A:
    试了一下,跳转挺准的,起码不用缩放,就在跳转之后的那个画面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跳转挺准的,起码不用缩放,就在跳转之后的那个画面里

    我也是福昕啊,就是不准。。。。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福昕啊,就是不准。。。。败了

我看你的截图不是福昕吖,我的福昕也是不准而且不能按off page来跳转,用回adobe的就行了!

楼主:
    我用了三种,PDF CREAT 和福昕是后来用的,都能跳转,都不准。。。。不知道咋搞的

网友(2019-05-06):
    福昕。。。就是没法跳转,也没有其他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