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中的4个并联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8-04-14):
如题所示,H桥中的4个并联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网上说是保护三极管,但是像继电器断开并联二极管,可以续流(因为有通路)。但是H桥的二极管哪来的通路啊。
另外图片没办法上传,在公司上班呢。所以麻烦各位神友,稍微想象下或者百度看下H桥。
谢谢各位

网友A:
正反转泄放回路

网友B:
Fly Back Diodes / Flying Wheel Diodes / Catch Diodes
The diodes represented in the H-Bridge are called “fly back diodes”. These diodes provide a path for the current to dissipate when the motor switches from on to off. Since the shaft of the motor itself is spinning, stopping the motor without those diodes in place, will cause a large spike in current that could potentially burn out the MOSFETs of the H-Bridge.

App Note.pdf

网友:
钳位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泄放回路

这样往电源卸放电动势,不会造成电源烧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y Back Diodes / Flying Wheel Diodes / Catch Diodes
The diodes represented in the H-Bridge are cal ...

狗班长,如上一个朋友说的卸放路径,这样不会烧毁电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狗班长,如上一个朋友说的卸放路径,这样不会烧毁电源吗?

哈!這個問題問得好。

以前看過一篇文檔,「突波會打死電源芯片嗎?」

答案是「當然有可能會!」,只不過電源通常是系統中抵抗力最強的部份,讓其它人擋只是死得更慘。

另外文檔中也提到,這些二極管的目的是協助洩放掉突波能量,有抑制突波強度的功用。

网友C:
    4个肖特基二极管作用是在H桥4个MOS开关切换时进行续流,防止开关产生的dv/dt 或者di/dt将MOS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肖特基二极管作用是在H桥4个MOS开关切换时进行续流,防止开关产生的dv/dt 或者di/dt将MOS管击穿。

整流之后电压不是也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這個問題問得好。

    以前看過一篇文檔,「突波會打死電源芯片嗎?」

姑且认为电源抗打击很强,其他的还不能太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流之后电压不是也很大吗?

然而 di/dt 产生的瞬间反向电压更大 上k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 di/dt 产生的瞬间反向电压更大 上kV

    整流可以削弱di/dt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流可以削弱di/dt ?

    续流二极管能够为反向电流提供通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续流二极管能够为反向电流提供通路

详见这篇论文的分析~

    续流二极管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详见这篇论文的分析~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