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设计问题

楼主(2018-04-14):
    tf卡设计这么多次,一直也没出啥幺蛾子,目前调试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基本判定跟走线有关:
    海思3559的板子,第一版tf卡正常,第二版的时候因为结构有点调整,把TF卡部分做成一个接口板,使用了一根20cm长的软排线连接的主板。各种排查后,怀疑是因为这个线太长导致的tf卡工作不正常,附图中有串口打印信息。刚做了一个8cm的软排线,正在生产还未到(内心里是特别不希望是线长导致的,要果真那样的话,结构就得大改,也就完犊子了)!
    当时想着tf卡这种低速的信号,随便怎么拉,就没在意这个点,没想着阴沟里翻船!求大神指导,是确实因线长太长导致的吗?结构已经无法修改了,能否还是使用20cm的方案,对走线进行一些优化,达到正常工作!!!!求大神呀~~~

补充内容 (2018-5-16 14:41):
一共做的三种FPC结果如下:
    1、2层20cm FPC:最初所用的排线,TF卡无法正常识别和工作;
    2、2层8cm FPC:正常,TF卡可以正常工作;
3、4层20cm FPC:做4层fpc的时候,优化了下板子的包地和tf卡相关数据信号的等长...

    补充内容 (2018-5-16 14:51):
 3、4层20cm FPC:做4层fpc的时候,优化了下板子的包地和tf卡相关数据信号的等长处理。结果:正常,TF卡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其实SD3.0的速率好像也没你说的那么低速,像一般用的SDR50时钟也是能到100M的,设计上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从你的Log来看,是卡初始化的时候切换电压失败了:

初始化阶段的clk频率Spec上写的大概是100~500KHz,我们之前测试是150KHz,所以你出错的阶段速度还没上去。
    建议你先关注一下卡的3.3V Power和IO PWR,以及你SOC近端的IO PWR,不确定你走这么长的排线压降会不会有点大。另外可以用示波器抓下CMD和CLK的波形,看下有没有被干扰到。
    另外,切换电压失败后理论上是会对卡进行一次下电操作的,你的这个电路好像并没有什么上Power Control电路,可以人为的插拔卡或者手动上下电也试一下。
再者,你的线路图不全,把你主板SD卡部分的线路图也贴一下吧。

网友B:
    1,C22 C23尽量靠近VDD引脚;
    2,走线与高频线隔开,整组包地,CLK最好单独包地;
    3,各线长度长度误差要最好小于10mm,看下SD是跑SD2.0还是SD3.0,如果是SD3.0,要把电压改为1.8V。

另外提醒ESD也要加一加(结电容要小点的)。

网友:
    和线长有关系的呀,我之前的板子就是走的太长,小卡能读出来,128的读不出来~

网友:
    把上拉改小试试。I2C就有这问题。 距离远。上拉必须越小。你直接用100欧 或者300欧的上拉来做试验

网友C:
    这就是线太長的缘故~~别找了~~我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D:
    SDIO0_VOUT加几个电容放在上拉电阻附近。上拉电阻改为4.7k,减少对信号质量的影响

网友:
    把时钟线的电容去掉,如果还不行的话再在时钟线上拉47K的电阻,你接的这FPC线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还不行再把FPC线用屏蔽导电布包起来接上地

网友:
    • 軟件設定加大驅動能力Driving Strength),但對 EMI 有副作用。
    • 軟排如果是單層,改為雙層、背面鋪地試試!SD/MMC單端訊號,底下沒映射地Image Ground)對訊號很不利。

网友:
    ESD也要加一加(结电容要小点的)。

网友E:
    飞到第一板 赶紧确认 别等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线太長的缘故~~别找了~~我遇到过很多次了~~

    你当时也是线长导致的?有多长会不行呢?后来怎么解决的呢,直接改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IO0_VOUT加几个电容放在上拉电阻附近。上拉电阻改为4.7k,减少对信号质量的影响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过串口信息有所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到第一板 赶紧确认 别等线了

    第一版上面只有一个插座,没有外界电阻,间距太小,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SD3.0的速率好像也没你说的那么低速,像一般用的SDR50时钟也是能到100M的,设计上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

测过电压没有问题的,没插卡时SDIO0_VOUT的电压在0.4V左右,插卡之后,电压为3.3V。   CLK和CMD的波形倒是没抓   附图主板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22 C23尽量靠近VDD引脚;
2,走线与高频线隔开,整组包地,CLK最好单独包地;
    3,各线长度长度误差要 ...

版主大大都来了!
    嗯,电容是靠近TF卡放置在,TF卡的走线当时没有太注意包地,走线长短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数据线、CLK、CMD线差600mil左右了   ESD原理图上有,结电容稍微大了点,调试时在PCB上把这几个ESD都去掉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不等長也是有可能啦!^_^

楼主:
引用 网友F:
  • 軟件設定加大驅動能力(Driving Strength),但對 EMI 有副作用。
  • 軟排如果是單層,改為雙層、背 ...
  •
    牛人都来了!!!
    第一个没看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
第二个,FPC线是走的双层,只是背面也是走线。我做了两种FPC线,一种是还是这样的走线,只是改短总的线长;另外一种是保持总的FPC线长不变,把FPC线做成4层,添加了两个GND层。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人都来了!!!
    第一个没看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
第二个,FPC线是走的双层,只是背面也是 ...

他说的是线的驱动能力不行,得加强,我之前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TF卡,小容量的能识别,大的就不行了~线走等长也一样,走了也就有20~30厘米长,现象和你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牛人都来了!!!
第一个没看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
第二个,FPC线是走的双层,只是背面也是 ...

    • CPU 端的 SD/MMC Controller 有的可以調驅動能力Driving Strength),可以查一查有沒有暫存器Register)可以設定。
    • 改三層或四層中間夾地也是可以,原本我以為你是用 ZIF Connector,耽心軟排變太厚夾不進去,但看起來是 Board to Borad Connector,唯加厚及鋪銅都會讓軟排變硬,造成不容易彎曲。

不想改結構就這樣試試囉!不保証能解,但至少是個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F:
  • CPU 端的 SD/MMC Controller 有的可以調驅動能力(Driving Strength),可以查一查有沒有暫存器(Re ...

  •  嗯,弯曲度不大,变硬一点也可以,这样试试先~谢谢斑竹~~

网友:
    可以把SDIO的驱动能力调大,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过串口信息有所不同了

有没有量过波形?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加强主控那边的驱动能力,以前做行车记录仪,软件的那那样干过。楼主,你现在在做HI3559的案子?

网友G:
    主要原因还是线太长了,要双层FPC,而且背面铺地。线长能改短点吗?还有FPC要用黑色碳膜的

楼主:
    做的线厂家出了点问题,还没到...先用其它方法试了试,现在报错跟之前不一样了,如附件,只是不太清楚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强主控那边的驱动能力,以前做行车记录仪,软件的那那样干过。楼主,你现在在做HI3559的案子?

    嗯 现在软件这边项目太多,抽不出人来跟我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原因还是线太长了,要双层FPC,而且背面铺地。线长能改短点吗?还有FPC要用黑色碳膜的

    我做了一根8cm的双层FPC,一根20cm中间两层地的4层FPC,过了好些天了还没到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网友:
    不用试了,就是线长的问题,之前用三得的210时就遇到了

楼主:
    目前改为短线之后就好了

网友:
    加屏蔽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当时也是线长导致的?有多长会不行呢?后来怎么解决的呢,直接改短就可以了?

是的线长导致的,TI的就没有这问题,HISI的都有,最后用的是USB转SD卡的方案啊,USB可以走很长的,要是想用SD卡,HISI一般有两个SDIO,两个我都用了,就是走线不要太长,两个128G的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强烈关注

    还有一个哥们不管别人问什么问题都说“学习了”。我怀疑你们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SD3.0的速率好像也没你说的那么低速,像一般用的SDR50时钟也是能到100M的,设计上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

    结合上面老兄所诉,也可以在FPC先外面包裹一层屏蔽试试。

网友I:
    楼主,现在有结论了吗?

楼主(2018-05-16):
引用 网友I:
    楼主,现在有结论了吗?

结果我更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其实SD3.0的速率好像也没你说的那么低速,像一般用的SDR50时钟也是能到100M的,设计上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

这个文档是哪里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文档是哪里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SD3.0的Spec,搜一下网上应该有很多~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排线太长SD无法正常工作。。。参考楼主的方案三来试试看

网友(2019-11-14):
我现在也做3559,也掉进TF卡问题。也是排线连接TF卡座,很挑卡,好多卡都不能用。

网友:
我是来赞楼主的,解决问题后能把结果发出来,人品好!

网友:
不仅是驱动能力。阻抗不连续,源端没加串联匹配电阻等等都会影响信号完整性

网友J:
超級狗 发表于 2018-4-17 08:58軟件設定加大驅動能力(Driving Strength),但對 EMI 有副作用。軟排如果是單層,改為雙層、背 ...

版主,现在遇到个问题。也是3559的。有的卡识别正常,但是不能往卡里写视频。格式化后SDIO电平切换到3.3V,可以存视频,(第一次判断正常为1.8V,但是不能存视频)。现在只有少数卡能判断正确,且能往卡里写视频。还请指导下。

网友:
确实是线太长的原因。几年前遇到过,PCB上SD卡座走线长度过长,又是2层板,导致SD卡读写不稳定或无法使用,后来改了一版,尽量减小SD卡走线长度就没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版主,现在遇到个问题。也是3559的。有的卡识别正常,但是不能往卡里写视频。格式化后SDIO电平切换到3.3V ...

你可能要找神醫喜來樂幫忙!

參考樓主的發問方式,除了詳盡的敘述,軟件錯誤訊息,還有部分原理圖,雖沒有線路佈局,但軟排長相也拍了照片。

你的發問什麼都沒有,大家很難幫你。

    • PCB 走線有多長?
    • 軟排有多長?
    • 訊號或時鐘有沒有串磁珠?有沒有放電容?
      .....
....
...
..
      .

网友(2020-06-16):
引用 楼主:
你当时也是线长导致的?有多长会不行呢?后来怎么解决的呢,直接改短就可以了?

2018年的问题,2020年我又遇到了,海思说用了动态调压的时候,100M下会不稳,改成75,现在我们不用动态调压两层板,走的线也长,一个没问题一个有问题,把时钟改到75M就没问题了,如果不要求读写很快的速度,内核里面改成75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能要找神醫喜來樂幫忙!

感谢版主的回复,走线长度这些都满足平台要求。问题找到了,是机器模式出问题了。再次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