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怎么看?

楼主(2018-04-16):
大家好:
请问下这个放大电路怎么看?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把 J21 另一端的電路貼出來,大家會更容易幫助你。^_^

楼主:
OUT是LM317芯片输出的一个恒流源,in是光敏二极管的输出给到运放OP07
请问下,这个运放就一个电路R154,怎么放大的,是电流转化为电压原理吗?

网友A:
这是一个跨导放大器电路。^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跨导放大器电路。^_^

OP07可以做跨导放大器?

网友:
楼主核实一下原理图吧,印象中光敏二极管要通过运放将电压放大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OUT是LM317芯片输出的一个恒流源,in是光敏二极管的输出给到运放OP07
请问下,这个运放就一个电路R154,怎 ...

对,将电流转换成电压

网友:
    MARK一下,最近也在用。

网友:
    跨导放大器,学到了

网友:
    这个运放就一个电路R154,怎么放大的,是电流转化为电压原理吗?

网友:
光敏二极管导通后,产生电流,在R154上产生压降,也就实现了电流电压之间的转换

网友:
    运放U34的输出 Vout= Id*R154 Id为光敏二极管中流过的电流。

网友:
    楼上看起来挺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跨导放大器电路。^_^

是跨阻放大器,打错了。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 Circuit.pdf

楼主:
    是电流转电压,刚看到了原理图设计说明,谢谢。

网友:
输出是负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