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有没有类似ALLEGRO Z COPY的功能

楼主(2018-04-16):
RT,用M1层做了外框,不知道如何利用外框内缩成一个keepout层,或者覆铜形状层

网友A:
没有直接的命令,需要几步完成。
1、复制一份M1外框到任意信号层top或Bottom等(先复制,再切换到Top或Bottom,选择edit里的特殊粘贴->Paste on current layer)。选中粘贴后的这个外框,按F11,将线宽调整为0。
2、进行规则设置,设置Clearance。假如你希望内缩16mil,那么Clearance值设置为16mil-4mil=12mil,即目标值减去4mil。为什么要减去4mil?看后面。
3、选择菜单tools->Outline Selected Objects或快捷键T、J,会自动生成内缩和外扩的线,而且这线宽都是8mil,这就是为什么上面要减去4mil,你可以量一量。
4、把不需要的线删掉(包括一开始的那个0宽度线),只剩下内缩的线,全选,按F11,将其宽度修改为你需要的宽度。剪切该外框,切换到Keepout层,再进行特殊粘贴里的Paste on current layer。

看着步骤有点多,实际操作起来还好,熟了就会觉得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接的命令,需要几步完成。
1、复制一份M1外框到任意信号层top或Bottom等(先复制,再切换到Top或Bot ...

太谢谢回复了,我试试

网友:
我也是这样弄的,感觉很麻烦,不如ALLEGRO方便快捷

网友(2018-08-17):
这点比allegro弱了不止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