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路大神:mentor expedition 7.9.4安装过程问题

楼主(2018-04-16):
现遇到一个问题,mentor expedition 7.9.4安装过程中出现报错警告,且不出现license配置环节,安装结束后MentorGraphics SDD下什么东西都没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电脑上已安装有AD和allegro软件,是否是因为软件冲突导致的?

网友A:
安装之前得把杀毒软件关了。如果是正常安装之后,没有东西的话,可以到你安装目录:\MentorGraphics\win32里面找到configurator.exe,运行,然后配置一下license!

网友:
安装时候没选择吧

楼主(2018-05-23):
引用 网友A:
安装之前得把杀毒软件关了。如果是正常安装之后,没有东西的话,可以到你安装目录:\MentorGraphics\win32 ...

多次验证发现是公司加密系统的原因,但是安装过程中如果跳过license配置,则安装完成之后MentorGraphics SDD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