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如何获取循环过程中的Via坐标

楼主(2018-04-16):
求助帖,如何获取循环过程中的Via坐标

网友:
如果只是框选两个,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都无所谓啦,相减取绝对值就好了

网友A:
    symlsall=axlGetSelSet();这里已经获取到所有的vias
    foreach(value symlsall;这里就是依次提取symlsall内的元素,不需要再通过nthelem(i symlsall)提取其中的元素了
    if(i=1;这是赋值,不是判断,所以i永远都是1,并且条件始终为真,一直会执行
    把你的代码修改如下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list("Finish" 'axlFinishEnterFun);右键菜单结束输入
    ))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onButtons '("noall" "vias"))
    while(axlSingleSelectBox()
       vias = axlGetSelSet()
       when(length(vias) == 2
          via1 = car(vias), via2 = cadr(vias)
          xy1 = via1->xy, xy2 = via2->xy
          dis = axlDistance(xy1 xy2)
          fprintf(myport "%s\t%L\t%L\t" "Via" xy1 xy2)
          fprintf(myport "%.2f\n" dis)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lsall=axlGetSelSet();这里已经获取到所有的vias
    foreach(value symlsall;这里就是依次提取symlsall内 ...

    非常感谢,确实是这样,不过我还有些不解
    1.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list("Finish" 'axlFinishEnterFun);右键菜单结束输入
    ))这句不加右键菜单也有Done这个选项,这句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是这样,不过我还有些不解
    1.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lis ...

    while(axlSingleSelectBox();这是一个死循环,需要通过axlFinishEnterFun或者axlCancelEnterFun退出这个循环
       ...
    )

    while前少了一句
    axlUIPopupSet(mypopup);根据上面设置的popup,加入到右键菜单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axlSingleSelectBox();这是一个死循环,需要通过axlFinishEnterFun或者axlCancelEnterFun退出这 ...

    谢谢,你看一下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看一下图片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list("Finish" 'axlFinishEnterFun);右键菜单结束输入
    ))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onButtons '("noall" "vias"))
    axlUISetPopup(mypopup);根据上面设置的popup,加入到右键菜单内
    while(axlSingleSelectBox()
       vias = axlGetSelSet()
       when(length(vias) == 2
          via1 = car(vias), via2 = cadr(vias)
          xy1 = via1->xy, xy2 = via2->xy
          dis = axlDistance(xy1 xy2)
          fprintf(myport "%s\t%L\t%L\t" "Via" xy1 xy2)
          fprintf(myport "%.2f\n" dis)
       )
       axlClearSelSet();清空选择项目,取消选中状态
    )
    axlUISetPopup(nil);重置右键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list("Finish" 'axlFinishEnterFun);右键菜单结束输入
    ))
    ...

    实在感谢,可否加个微信,有小问题可以咨询一下,绝对不会打扰您的,我私信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感谢,可否加个微信,有小问题可以咨询一下,绝对不会打扰您的,我私信您

    有问题就在这问好了,微信不想涉及工作上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就在这问好了,微信不想涉及工作上的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