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AD与其他仿真软件的标准过程

楼主(2018-04-18):
用了cadencealtium Designer布线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在拥有了siwave, hyperlinx,speed2000还有Sigrity SI, PI等软件的帮助之后,感到有必要进行标准化的工作流程。

这是因为你辛辛苦苦布好线的板子,经过SIWave等软件扫描以后,会出现一大堆问题,反复的改,反复的扫描,这样迭代下去,感觉走了很多的弯路,没啥大意思。

借此宝地,问一下坛子里的有经验的大神们,把上述软件都安装好了,在原理图画好以后,怎样的流程才能使工作量最小?

特别是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布线打孔的时候,我们能否通过仿真软件计算以后,按照计算的线宽,阻抗,经过计算的过孔的大小,并且经过成功的模拟以后的数据来布线,

这样可以避免盲目性,从容的做到知行合一,在布线。 特别是针对设计阶段的计算仿真,真的很有必要,没有数据的布线几乎就是瞎忙,后期的改动会非常的大。

先谢谢各位,光临本帖。

网友A:
楼主想法很好,不过感觉想多了      (有点过设计的感觉)

就说一点,不是所有设计都需要经过仿真这一步的,现在很多设计一般按经验来做都是足够了的。
反复的修改?是否是自身不足引起的?什么都靠软件有时候也是不靠谱的
(软件也是要人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法很好,不过感觉想多了      (有点过设计的感觉)

就说一点,不是所有设计都需要经过仿真这 ...

你的经验应该都是低速的项目,根本用不到这些东西。你就是板子的空间太大了,感觉不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当PCB板面积非常有限,元器件密度非常高的时候, 这些工序就
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你说的经验还是很片面。

网友:
不知道你跑多高的??现在10G的都随便拉线了。

“我们能否通过仿真软件计算以后,按照计算的线宽,阻抗,经过计算的过孔的大小,并且经过成功的模拟以后的数据来布线”

仿真需要模型,你没有PCB,自己去建个和你说的面积有限的空间,你弄这个都够呛,还有,等你弄完后,你能保证和设计相符?即使你贴过去,你所说的有限空间可够??

仿真优化估计会按好的去做,但是实际不一定就做的出来呢?总有个取舍的,例如差分换层打孔,想的打2个是好的,而有时候你能打下一个孔都是很困难的了。

如果想的那么简单,软件估计早就弄出来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什么都自己弄呢?
很奇怪的是,“仿真软件计算线宽线距阬” ?这个在布线前不是就要考虑的吗?如果想走粗线,可以让工艺算粗点,但是也要考虑布线空间,例如BGA内走差分,走不了粗的也的结合实际来做,能留多少空间布线,这个在布线前就能算出来的,告诉工艺就行,没必要一个个去仿着玩

现在有前仿的,但是还需要后仿真去验证,如果不满足的还得改。

对于电源完整性设计打孔,一般电源都要求裕量设计,多打孔。仿出来的刚刚好就OK?

网友:
所谓现在大部分经验并不是我的,很多什么规范啊往上很多的,并不是楼主理解的那么片面。
最主要的一点,所有这一切,必须满足工艺,能生产出来。
假如如果仿真算9mil的孔好,是否也要打9mil的孔?小孔表现好的话,不满足孔径比怎么办?
而这些在设计前就要考虑,不是等仿真后才去修改的。

不满足工艺要求的设计的,无论做的多么好,才是真的瞎忙。

楼主:
你看你就是做低电压的,估计10到30A的告诉版你没怎么做过,尤其是电磁配合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