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击的一塌糊涂

楼主(2018-04-18):
自认为水平还可以,中等吧,但是今天看了LM117,LM317手册之后,里面的典型应用电路,一点看不懂。草草草。
各位能不能把里面的图纸挨个讲解下?一人分析一个。帮助我也帮助大家提升。晚上回家上传手册。

网友A:
看不懂的地方可以贴出来,大伙一块儿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的地方可以贴出来,大伙一块儿分析分析

晚上贴,公司发布了,禁止上传

楼主:
附件为数据手册

楼主:
大家看看这副图中的2个电路,坐下电路解释

楼主:
电路各部分作用

楼主:
还有这个,暂且先踊跃发言谈谈这3款电路吧

网友:
坐等大神出来

网友B:
洋人的解釋︰

Power Follower
A follower is an amplifier that provides current gain, but has a  voltage gain of very nearly one. Power varies. This one is an integrated transistor operated as an emitter follower (that also  includes short circuit current limit and over temperature cut off)  with the LM317 acting as a constant current load (1.2 volts at its  output loaded with a resistor so that it passes 1.2V / R through the resistor, and only a tiny bit more than that at its input. So the  pull down current is limited to this fixed current, and the pull up current is limited by the higher current limit of the integrated transistor. Just a beefy but protected emitter follower.

网友C:
0 to 30V Regulator
这个电路可以这么分析,当R2为0时,相当于ADJ为-1.2v,所以输出为0v,这是输出最低值。
当R2为5k时,流过R2,R1的电流为1.2/150 =8mA,R2上的压降就是8mA*5k=40V,所以Vout = 40V(比输入还大,当然不可能有40V),感觉R1应该改为200,输出最大才是30V
Power Follower
这个电路是射极跟随器的改善方式,不但可以对外输出电流,还可以从外部灌进电流(这部分就是LM117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 30V Regulator
这个电路可以这么分析,当R2为0时,相当于ADJ为-1.2v,所以输出为0v,这是输出最低值。 ...

既然手册这样写的,应该150欧姆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手册这样写的,应该150欧姆是正确的。

规格书只能做参考

网友:
果然很高深,等高手解答了来学习;Mark一下

楼主:
你们可以看下手册,又懂得电路就发出来解释下。多谢

网友D:
    可以仿真加理论一起来 搭个简单的电路 应该不难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仿真加理论一起来 搭个简单的电路 应该不难懂~

嗯,试试

楼主:
看了,还是不明白里面的应用图,狗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洋人的解釋︰

    Power Follower

    狗大大,解释下这个开关电路呢?3A和4A电流的电路